求助 显示器白屏问题!

楼主(2008-12-26):
联想19LCD 型号是LXM-WL19AH  晶冠代工的   显示器一开机白屏  也就是屏幕没工作  查过12V 5V正常  可能是哪地方的问题?

网友:
测量屏有无供电,若有供电则用通用板点一下,若无供电,先把供电修出来,屏坏的话就不怎么好修了。。。。

网友:
白屏一般都是屏的供电没上到屏上!如果屏上测有供电,那么你这屏就挂了!

网友:
白屏90%的可以修好。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7%C6%C1%CE%AC%D0%DE到这里看看,可能会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