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5810C装完显卡驱动花驱

楼主(2008-12-26):
方正T5810C客户送来不开机,用可调电源电源为0拆机查是电源口问题!装机重装系统都OK就是打完显卡驱动重启花屏,系统换过N个版本,驱动是官方网站下的,这机子是SIS651有独立LVDS芯片加焊还是一样,安全模式、外接都正常!还是怀疑驱动问题谁有这机子的驱动给份我再试下!

网友:
驱动删了开机正常模式也不花!

网友:
这个就是驱动问题,用安装版做了先,

网友:
方正官网下的T5800,T5810的显卡驱动都出现花屏,是大花那种都看不到东西

网友:
会不会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不装驱动显示正常,安全模式也正常,外接也正常,驱动装了就花,系统全新安装也一样,GHOST也一样,现在准备找下302LVMV这个LVDS芯片试下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检查一下主板到屏间的连线

网友:
晕!换了SIS 302LVMV还是不行一装驱动过了滚动条后就花屏大家给我思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