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显示器始终模糊大家都是怎样解决的?

楼主(2008-12-26):
对于显示器始终模糊大家都是怎样解决的?
显示器开机始终模糊,请大家发表一下意见,及维修方法,谢谢。

网友:
高压包上调调看下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换管座或调一下聚焦

网友:
看置顶的帖: 关于显示器模糊(聚焦不良)的维修专题

网友:
问题是调整聚焦有改善,但不明显,又无同型号高压包试验,能有更有效的方法吗:?比如提高灯丝电压等?维持一段时间,有谁试过吗、谢谢大家能讨论一下

网友:
谁会随意动灯丝电压?如你能动就不会来提问了。先从易的开始,换管座。。调聚焦。

网友:
所有的方法若试过都不行的话,那就是像管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