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引导不了系统 关了再开就可以了

楼主(2008-12-26):
主机引导不了系统 关了再开就可以了
之前是装不了系统,刷了BIOS后可以开机了。但是第二天开,能显示XP的滚动条 但是进不去,关机后再开就正常了。
后来发现冷机都这样? 一般什么问题?

网友:
个人认为是BIOS有问题

网友:
网上只有2个版本的BIOS 都试了,还是不行。电源也换了新了。
冷机第一次就是开不了。

网友:
老朱,我觉得还是有芯片空焊,考虑一下南桥的空焊问题!

网友:
华硕的AMD平台940、AM2主板长见的通病,具体原因还没来得及检查。新主板的话就建议他换主板咯,不想换就将就着用。

网友:
AM2的桥,只有一个桥。客户已经拿走了,他根我说本来就这样的。

不过我想找真正的原因。

网友:
支持支持,这才是维修精神。

网友:
冬季到了,估计翔升主板N61S也快开始批量出这个问题了,不过可能是要开N多次机,半小时甚至半天吧

网友:
内存条上有四根数据线,如果有损坏,或者不正常,是不能进系统的
A6 ,A7 ,B7,B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