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后能直接打开液晶显示器的后盖吗??

楼主(2008-12-26):
如题,据说有一千多V的电压,不会让人触电吧???怎么才能不触电那??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要触及高压电路或高压条。不得已的话先放电。

网友:
没问题,打不死人的,我相信只要维修修电器的都被点击过,麻一下,还是小心为好

网友:
若不是专业的人员还是不要拆解的好,因为LCD一般没拆过的第一次拆都会留下很多撬痕,而且还不一定拆的开。
若是打算从事入行修显示器的话可以尝试着打开,但一定要先撬下面。

网友:
关机一段时间后可以打开~~~!!!!

网友:
一般情况下电不到你,不过看样子你不是做维修的,不防尝试一下,总会从不会到会的,得有个过程,胆小的什么事都做不了,不过胆大的时候还要心细!

网友:
我就是搞维修的,但是没修过显示器,不知道直接开后盖会不会触电?

网友:
电压高电流小 没事的 我经常被电 由此不小心碰到高压板 直接把手指头电出一个小洞 还有烧焦的味道 幸亏我皮厚没感觉到

网友:
既然大家都被电过,那我也就不怕了!电个几次也就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