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X500 加电不亮

楼主(2008-12-26):
清华同方锋锐X500 AMDCPU 待机电流0.01A 开机不亮 裸板开机电流到0.95A停住 CPU电压只有0.83A 加焊CPU供电无效 威盛芯片组 请教有何思路
北桥2.5正常 但内存电压0.92内存供电芯片前端1.84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cpu供电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供电那一部分,最好用测试卡查一下,看看代吗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