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不能装载系统

楼主(2008-12-26):
60G希捷硬盘在精英P4vxasd主板上无法装系统, 在刚load file 时报文件丢失.
用ghost 还原后, 启机时进入到xp界面就死机了. 硬盘跳线怎么设置都不行.
这块硬盘+此主板以前很好的, 自从主板几个电容鼓了修好后就不能装系统了.
此硬盘有很多数据在, 最好不清零.

换一块其他硬盘+此主板装系统一点问题都没有. 60G希捷硬盘放到其他主板上也没有问题.
请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A:
换一块其他硬盘+此主板装系统一点问题都没有.
---------------------------------------------------
这就说明是60G希捷硬盘有问题了。

60G希捷硬盘放到其他主板上也没有问题.
-------------------------------------------------
是同型号的主板吗?能做启动盘吗?如果不能说明60G希捷硬盘的 主引导记录可能有问题。
先备份在重新分区、格式化、然后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块其他硬盘+此主板装系统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就说明是60G希捷硬盘有问题了。

60G希捷硬盘放到其他主板上也没有问题.
------------------------------ ...

不是同型号的主板, 可以做引导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