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返修基本知识

楼主(2008-12-26):
1 BGA定义
BGA:Ball Grid Array 的缩写,中文名称:球栅阵列封装器件。
2 BGA封装分类: PBGA——塑料封装
CBGA ——陶瓷封装
TBGA ——载带状封装
BGA保存环境:20-25℃ ,<10%RH
CSP: Chip Scale Package或μBGA──芯片尺寸的封装
QFP: 四边扁平封装。 封装间距:0.3mm 0.4mm
3 PBGA
(1)用途:应用于消费及通信产品上
(2)相关参数
焊球成份 对应熔点温度(℃) 时间(s) 焊接峰值(℃)
Sn63Pb37 183 60-90 220-225
Sn62Pb36Ag2 179 220-225
Sn96.5Ag3Cu0.5 217 90-120 230-235
焊球间距:1.27 ㎜ 1.0 ㎜ 0.8 ㎜ 0. 6 ㎜
焊球直径:0.76 ㎜ 0.6 ㎜ 0.4 ㎜ 0.3 ㎜
(3)PBGA优缺点:
1)缺点:PBGA容易吸潮。
要求:开封的PBGA要求在8小时内使用。
分析:普通的PBGA容易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在焊接时迅速升温,使芯片内的潮气汽化导致芯片损坏。
拆封后的使用期限由芯片的敏感性等级所决定。见表1。
表1 PBGA芯片拆封后必须使用的期限
敏感性等级 放置环境条件 使用期限
1 级 ≤30℃ <90%RH 无限制
2级 ≤30℃ <60%RH 1年
3级 ≤30℃ <60%RH 168H
4级 ≤30℃ <60%RH 72H
5级 ≤30℃ <60%RH 24H
2)优点:①与环氧树脂PCB的热膨胀系数相匹配,热性能好。②焊接表面平整,容易控制。③成本低。④电气性能良好。⑤组装质量高。
4 CBGA
成分:Pb90Sn10
熔点:302℃
特点:通过低熔点焊料附着到陶瓷载体上,然后这种器材通过低熔点焊料连接到PCB上,不
会发生再流现象。再流焊接峰值温度:210-225℃
缺点:与PCB的热膨胀系数不匹配,容易造成热疲劳失效。热可靠性差。成本高。
优点:共面性好,易于焊接,对湿气不敏感存储时间长
5 TBGA
焊锡球直径:0.76㎜ 球间距:1.17㎜与CBGA相比,TBGA对环境温度控制严格,因芯片受热时,热张力集中在四个角,焊接容易有缺陷。
6.锡球
有铅熔点183℃
无铅熔点217℃
注意事项:锡球需储藏与清洁干爽的环境,不可用手或其他物品接触它,以防止锡球变形或受油脂污染。未开封的锡球可保存一年。
7.无铅锡与有铅锡的主要区别
(1)熔点不一样。(有铅183℃无铅217℃)
(2)有铅流动性好,无铅较差。
(3)危害性。无铅即环保,有铅非环保。
注:所谓环保产品(ROHS)是指按照欧盟标准来评定。如果产品中所含的元素的含量超出欧盟规定的值,即为非环保产品。以下为欧盟规定的标准值:
Pb 铅 ≤1000PPM
Cd 镉 ≤1000PPM
Br 溴 ≤1000PPM
Cr 铬 ≤100PPM
Hg 汞 ≤1000PPM
PBB 多溴联苯
其中 Br
PBDE 多溴联苯醚
如产品元素里,以上六种元素超出给出的范围即为非环保产品。PPM─百万分之。
预热定义:预热是将整个组件加热到低于焊料的熔点和再流焊的温度。
预热的好处:活化焊剂,去除待焊金属表面的氧化物和表面膜以及焊剂本身的挥发物,增强润湿效果,减小上下PCB的温差,防止热损坏,去除湿气,防止爆米花现象,减少温差。
预热方法:将PCB放进恒温箱8~20小时,温度设定在80~100℃(根据PCB大小设置)
“爆米花”:指存在于一块集成电路或SMD器件内部的湿气在返修过程中迅速受热,使湿气膨胀,出现微崩裂现象。
热损坏包括:焊盘引线翘曲;基板脱层,生白斑,起泡或变色。产生基板内部翘曲和其电路元件衰减等“隐形”问题,原因来自于不同材料不同的膨胀系数。
返修前或返修中PCB组建预热的三个方法:
烘箱:可烤掉BGA内部湿气,防止爆米花等现象
热板:因其热板内的残余热量阻碍焊点的冷却速度,导致铅的析出,形成铅液池,使焊点强度降低和变差,故不采用此方法。
热风槽:不考虑PCB组件的外形和底部结构,使热风能直接迅速的进入PCB组件的所有角落和裂缝中,使PCB加热均匀,且缩短了加热时间。
本公司采用烘箱预热的方法。
钢网知识:钢网孔径比锡球的直径大一个丝,如0.6㎜的锡球,钢网孔径应做0.7㎜,
厚度0.25㎜

深圳市效时实业有限公司的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