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G6788./848P主板不通电

楼主(2008-12-26):
MSIG6788./848P主板不通电,强行绿黑开机就正常了,MS-7已换过,I/O已换过,BIOS没有刷过,开机PWSW有3.5V电压,MS-7旁边没有发现短路,I/O旁边也没发现短路.....?

网友:
3.3VSB正常不?

网友:
肯定是转换3VSB的那个管子有问题了

网友:
是待机第九根线蓝色的5V转换成3V的电压那个三极管吗? 那个三极管是个体很小的吧/,不过我把开机针旁边的三极管都换了.可能是我没换对的了呵呵

网友:
那个管子一般在AGP槽附近
不过MSI848的板子很少修到,具体位置记不起了

网友(2009-08-14):
这个故障是在AGP扣的下面有两个场管,用50N03L换上去就OK了!!!

网友:
不是吧,难道换管子还要把AGP槽拆下来?

网友:
不用取啊兄弟,你把长的那点剪掉就可以焊了啊,没有什么影响的啊

网友:
850在板背吹,不用破坏主板原面貌都可以更换的

网友:
肯定是转换3VSB的那个管子有问题了  MSI 不开机大多数都这问题

网友:
AGP下的两个MOS管有问题要更换,???可以量得出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