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0 G盘。误删除了一个文件夹, 用WINHEX恢复后部分WOR ...
MT80 G盘。误删除了一个文件夹, 用WINHEX恢复后部分WORD\EXCEL文件乱码,怎么办?

楼主(2008-12-26):
MT80 G盘。误删除了一个文件夹,用WINHEX的恢复功能文件夹恢复后,部分WORD\EXCEL文件乱码,怎么办?
E 盘里误删除了一个文件夹,后用WINHEX的恢复功能文件夹恢复后,部分WORD\EXCEL文件乱码,怎么恢复这这文件了? 要用WINHEX 手工恢复吗 ???????怎么做了?
文件

网友:
有朋友说,可以FAT表里面映射一下文件夹的入口就可以了! 要怎么做了? 那位兄弟有经验了 ?

网友:
做出来的文档是碎片
需要提取、合并碎片

网友:
老大,这个要怎么做到了? 给指条明路啊 !!!!!!!!!!!!!

网友:
如果删除数据后,没有写入数据,用软件恢复打开时是乱码,有一种可能是文件有碎片,恢复数据的费用要按文件个数来计算,如果数据不重要,就可以选择放弃,如果数据重要,可以和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