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3DF三无

楼主(2008-12-26):
本人有一款三星743DF的CRT,三无!测行场扫描管没问题,也换了!振荡管是DP704C,也换了!振荡电路中的电容,电阻也换了!振荡管VCC处没电压!现没有头绪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补充一点是:有300V高压!

网友:
LZ确实没头绪!修理显示器电源都是要分析一下电路的 电源芯片工作条件查了没?还有负载要确保没短路的材料 否则 电源会自保  那后面自然是不可能有输出了 另外 如果测试CPU的供电如果有+5V 而不能开机 则可认为是CPU保护性不开机或者自身问题造成;如果CPU没有待机+5V电压  则重点修电源电路

网友:
在论坛也混了几个月了,一直没搞懂  “三无”  什么意思!
也没看懂LZ具体指的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应该是电源电路的问题!可就那几个元件都测了,没有问题!是不是因为我换的这个振荡管也是坏的啊????? 现在电路应该是不起振!

网友:
楼主应抓住振荡管(实际上看型号是集成电路)Vcc没有这一点来修。首先断电下测该脚对地电阻是否短路,排除短路后还没有Vcc那只有启动电阻开路了。

网友:
一个电源部分的问题就说了半天.修显示器要有一个基本的流程和一些维修用的专业用语.建议楼主在这方面还需加强.从事维修行业.理论还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