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 321G 706DA 怎么代换

楼主(2008-12-26):
一块双敏UC61VMS-M2 的主板,插上诊断卡开机,跑码FF,复位灯长亮。测CPU,内存主供电正常。测NF芯片组供电的一对
场效应管
,有输入电压,无输出。这对场效应管连接八角芯片W83 321G ,应该由其控制。找不到相同的芯片,根据论坛上的文章,用RT9173代换故障一样。请教代换方法,或有什么其他思路?
cpu
芯片

网友:
最好是原号代换,行不通的,如果有此件的PDF可以比较一下,它们是不一样的,网上这件没有邮的,只有等拆机的吧.再有测一下其负载有无短路故障再上吧

网友(2009-06-17):
韩成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14012&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