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电不显

楼主(2008-12-26):
今天接了台三星P10客户说不开机,我取下电池用稳压电源上电感觉电流跳变正常就是不显,接外接也是一样,插诊断卡跑码正常过06,换过屏、高压板、屏线还是一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显卡问题,建议先加焊,不行就吧显卡换掉。。

网友:
先简后难,清空COMS看下,说不定有意外收获。不行在查显卡

网友:
看下, 显卡的 电压有没有, 压着显卡 看下,  有没有,反映

做显卡的时候,  先换个CPU  试试 ,

网友:
看看基本的工作电压正常了没有。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加焊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内存没过呢??仔细看下,各电压都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