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E70F+求助

楼主(2008-12-26):
我的一台优派17纯平!开机无反应!测3843第7脚没有电压哦!300V正常!3843外接电容没问题!启动电阻也没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
换一个上去在说,这种情况倒还真没碰到过,测量开关管是否正常?

网友:
站内有大量这样的帖子回复 你可借鉴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62221-1-1.html

网友:
对,换一个3843看看有没有效果,测测3843各角的对地阻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