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示器用的场效管的负参数

楼主(2008-12-26):
我修一台21寸的显示器时,行的辅助电源管是2SJ569.查其参数电压是-300V   电流是-5A   功率是30W
请问各位这种负参数的管可用什么管替代.谢谢了

网友:
这是P沟道场效应管,所以参数是负的!2SJ449电压-250V,电流-6A,功率35W。耐压稍低,应可试一下。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用J449 J512都可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