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怪毛病

楼主(2008-12-26):
今天接了块板子845七彩虹的,顾客说就是装不进系统,我看了下,硬盘是认到了.光驱也认到了.就是不能光驱启动或硬盘起动.from CD 到这步然后就没反应了,也不死机.设置为硬盘启动也是一样的,到这步就停了.谢谢

网友:
1 刷BIOS
2 IDE对地打阻值来判断南桥是否不良。

网友:
没碰到过这种问题,换了光驱和光盘试过吗?

网友:
建议先刷BIOS,然后再考虑其它的

网友:
先清一下coms试试。不行在考虑其他问题

网友:
N年前有个叫做逻辑炸弹的东西有没有听说过啊,中了逻辑炸弹的硬盘就是这样啊,不但硬盘本身不能启动,接上光驱也不能启动。如果要保留数据修复的话比较麻烦,不要数据的话就很简单了。用MHDD的ERASE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