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gt dos花屏 但进windows就好了

楼主(2008-12-26):
朋友的显卡 是英雄 7300GT 网吧版 !刷 bios找不到 想应的bios !如何修理
Windows

网友:
应该显存有问题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次警告 下次发这样的贴子会扣分删除的。
请先阅读本版块公告。谢谢合作。
如何修理:
用软件测试一下,再把结果发上来,大家会帮你的。
方便大家也方便你自己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显卡,经过测试和仔细检查,发现有四个电容暴浆,因为是在下端,开始并没有注意,后来发现了换掉就OK了。很多问题,得经过测试检查后,再做精确定位,一开始就怀疑是显存,我认为很容易走入误区,浪费不少时间的...

网友:
对不起 版主 新手 不懂规矩 见谅!

网友:
回复 楼主:
按照我的方法做一下测试,如果你懂维修应该能得到解决。

网友:
版主大哥 不当家不知道柴主贵啊!我没有权限下载你那测试软件!我没办法测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