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装完系统就出现这个参数.是什么问题.你们见过吗?

楼主(2008-12-26):
刚装完系统重新开机就出现这个问题.是不是那里出现冲突咯.是显卡吗.>?内置显卡是NV6100
独立的是NV7600GT
是不是要把内置显卡关掉.才不会这样.,但是我进入BIOS的时候都已经把他关掉咯.结果还是一样.还是不是显卡冲突.
可以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吗/.谢谢.....

网友:
是新手.大家帮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
系统没装完全。。更换内存再装一个看看

网友:
我内存在昨天刚刚买的.不可能有问题吧.而且我装了2次系统咯.每次都很成功啊~郁闷`

网友:
回复 楼主:

重新装一下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显卡驱动的毛病吧,把显卡驱动卸了重装试试

网友:
引用:NvCpl.dll,NvStartup  nwiz.exenwiz - nwiz.exe - 进程信息
  进程文件: nwiz 或者 nwiz.exe
  进程名称: NVIDIA nView Wizard
  描述:
  nwiz.exe是NVidia的Nview特性相关程序。该程序用于用户对其特性进行配置,将桌面扩展到多台显示器上。
  出品者: NVIDIA Corporation
  属于: NVidia
  系统进程: 否
  后台程序: 是
  使用网络: 否
  硬件相关: 否
  常见错误: 未知N/A
  内存使用: 未知N/A
  安全等级 (0-5): 0
  间谍软件: 否
  广告软件: 否
  广告软件: 否
  木马: 否
  ------------------------------------------------------------------------------------nvcpl.dllnvcpl - nvcpl.dll - DLL文件信息
  DLL 文件: nvcpl 或者 nvcpl.dll
  DLL 名称: NVIDIA Display Properties Extension
  描述:
  nvcpl.dll是NVIDIA显示卡相关动态链接库文件。
  属于: NVIDIA drivers
  系统 DLL文件: 否
  常见错误: File Not Found, Missing File, Exception Errors
  安全等级 (0-5): 0
  间谍软件: 否
  广告软件: 否------------------------------------------------------------------------------Nvcpl.dll
  来自ITwiki,开放的信息技术大百科
  Jump to: navigation, <jumptoSearch>
  nvcpl.dll是NVIDIA显示卡相关动态链接库文件。
  DLL 文件: nvcpl 或者 nvcpl.dll
  DLL 名称: NVIDIA Display Properties Extension
  属于: NVIDIA drivers
  系统 DLL文件: 否
  常见错误: File Not Found, Missing File, Exception Errors
  安全等级 (0-5): 0
  间谍软件: 否
  广告软件: 否

网友:
同意楼上的!显卡!你用的ghost吧!丢驱动了!

网友:
可以确定是显示驱动的问题

网友:
从装驱动

网友:
把显卡卸了,重装一下~~~~~~~~~~~~

网友:
实在不行,不要装GHOST的系统,我一般都不装GHOST的系统,只有给客户才装的,自己装标准版的,同时你的显卡驱动一定有问题

网友:
换内存
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