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系统自动关机

楼主(2008-12-26):
做系统和进PE看到进程条就关机了...把硬盘放到其它机器上GHOST做进在放到这块主板上就可以进系统一切正常...硬盘内存.光驱数据线电源全都换过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考虚一下CPU
以前一台电脑修了我6个小时,最后才确定是CPU。

网友:
CPU也换过了...........有没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A:
把硬盘放到其它机器上GHOST做进在放到这块主板上就可以进系统一切正常...
----------------------------------------------------
能正常运行多久,,如果是很久,...就先用着吧.

这类故障很隐蔽,只有让故障暴露的更充分了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硬盘放到其它机器上GHOST做进在放到这块主板上就可以进系统一切正常...

能正常运行多久,,如果是很久,...就先用着吧.

这类故障很隐蔽,只有让故障暴露的 ...

管理员说的很对,就是叫你在别的机子上GHOST刚好要重启动你关机,把硬盘拿过来装上就开始装系统了,但是有一点我不敢保你,有的主板是不支持GHOST的

网友B:
是品牌机就理所当然了! 在BIOS里面改一下一项就可以了。 不然以旧是这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品牌机就理所当然了! 在BIOS里面改一下一项就可以了。 不然以旧是这样子的!

对了,改那一顶,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品牌机中将一项SATA的改成IDE

网友:
不是品牌机...
只能先给他在别的机子GHOST一下先让他拿着回去用吧.....等有问题在说了..

网友:
是呀,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是主板问题,但是都很隐蔽.难查

网友:
检查下CPU的散热部件!!

网友:
温度正常码?
硬件都换过码?
刷bios试一试
然后动硬件

网友:
你的比我的要严重的多,我的是一进滚动条那里不重启,最后确定是系统出错,重装就好了,不过有的板不支持GHOST的,还有你的显卡有没有问题啊,主板上万事皆有可能,试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