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还有这种现象,晕

楼主(2008-12-26):
我有一块精英的游戏焊将的主板
开机点不亮  跳线重跳一下就OK啦,狂喜………………
重起或是关机再开机,竟然跑C1,内存不过!
反复几次故障依旧。倒了……
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修不来主板 -10 标题!!!

网友:
查一下供电吧...

网友:
换一根内存试

网友:
这个先用排出法看看到底是主板问题,还是别的问题,找准问题在修,不然找不到问题,就永远修不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看电容有鼓的没

网友:
鬼知道你跳的是FSB,还是内存跳线,还是CMOS跳线,别把内存跳线跳错了,当然次次不过。

网友:
建意内存插槽和内存洗刷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