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 FP6301P 芯片可用是什么芯片代换,高手 进来

楼主(2008-12-26):
今修一个品牌机945主板,开机不显示,开盖发现北桥和PCI--E显卡有三个电容鼓包,经换后故障依旧,后查发现PCI---E处一个
二极管
击穿 ,更换后,电压没有,把芯片FP 6301P 拆下后,二极管处电压正常,经对比同样芯片电压,确定此芯片损坏,因没有件,顾求可以代换的芯片,或是 PDF 资料,谢谢了。
芯片
显卡

网友:
只能等旧板或料板了!945的料板比较少哦!

网友(2009-02-16):
这款芯片可以用6520芯片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