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P ATX电源不启动!

楼主(2008-12-26):
今天收了台由KA3511组成的FSP145-51CI开关电源,经查300V电源电压正常,待机电源5V输出正常,另一路输出电压为11.5V,供给KA3511。板上5V输出滤波电容3300U/10V全部损坏。损坏器件全部更换后电源仍不能启动,不知道该如何进行下步的检修了?请指点一下?还有就是如何检测KA3511的好坏?它有否代用品?谢谢了!

网友:
PG电压是多少?看下副电源。

网友:
我有一台fsp230-60jpna(pf)电源有问题

我有一台fsp230-60jpna(pf)电源有问题,就是从机箱中取下电源,短接绿和黑线,风扇转,各路直流输出电压只有-5V为-4V,-12V为10V,其余正常,包括PG电压也有5V。但接上主板后,就是不能开机。请高手指教。同时给此电源电路图。谢谢了。

网友:
给你一份KA3511的资料参考一下,应该有帮助的。

网友:
重点是5V待机这路

网友(2009-07-30):
回复 网友A:

副电源指的是哪呀

网友:
副电源指的是输出紫色5V那路的线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五伏 12V电压低,功率不够,负电源控制电路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现在明白了.通常所说的辅助电源,你们也叫副电源.那么主电源是用来真正给主板提供电源的3.3V,+ -5v,+ - 12V等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