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侧C1815三极管前一颗36欧姆的电阻开路,必须用大小一样的电阻替换吗?

楼主(2008-12-26):
我不确定电阻有那么小,但是看了色环发现应该是;橙 蓝 黑  银:36欧姆
要不就是橙 蓝 褐 银 :360欧姆

一次侧有2个三极管,一个是Q1,另一个就是这个C1815,按道理这颗电阻也是个启动电阻,小的

网友:
如果你确定 色环 没看错,就可以换.

网友:
一定要大小一样吗,差不多可以吗

网友:
很难回答,我如果真没有一样的,一般选相差不多的,不过不能保证能正常工作.

网友:
楼主说的比较含糊,给你个图参考.

网友:
橙 蓝 黑  银是3.6欧姆,橙 蓝 褐 银是3.61欧姆,楼主算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