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板子用什么水好?

楼主(2008-12-26):
维修板子拆焊东西上面总不干净,原来用酒精清洗,洗完了还是黏黏糊糊的,有的时候会把印刷的字体洗掉,所以
想换一个听说有很多可以洗板子的溶剂,不知怎么选择?
天那水,香蕉水,酒精,洗板水这几个用那个比较好,对身体哪个危害小?
天那水和洗板水的成分是什么?
希望知道的行家给解释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
看人家用甲烷洗得很干净。

网友:
危害最小是酒精

网友:
焊剂也不是一种。不说清楚你用什么,怎么让别人出主意

网友:
去化工店买异丙醇。再加20%无水酒精。环保安全洗得也干净。用滴管滴 上几滴。用棉花一擦拭就OK天那水就是香蕉水。有毒的。破坏造血系统
[
]

网友:
楼上,异丙醇+酒精是否也是助焊剂呀?

网友:
楼上别瞎闹,易燃易爆,千万别当助焊剂用。
从网上找的异丙醇资料
异丙醇(Isopropanol,简称IPA)是低沸点、高挥发的易燃性有机溶剂,暴露于 热或火焰时,就会引起爆炸,毒性介于甲醇与乙醇间,常用于除臭剂、化妆品、 清洁剂中。
台湾《劳工安全卫生法规》明列,异丙醇是危险及有害物质。吸入过 量异丙醇蒸气,会造成人体健康的危害,轻度会刺激眼睛及上呼吸道,高浓度可 能造成头痛、恶心症状,大量暴露时会造成意识丧失及死亡,异丙醇于密闭空间 的蒸气浓度达2%-12%就会引起爆炸。异丙醇遇到高温会分解产生毒气,容易传播 到远处,遇到火源可能会造成回火,属于危险物质。
异丙醇挥发后产生的醇蒸汽有毒,有不良的气味,会对人体健康造成有害的影响,许多发达国家规定异丙醇在工作场地的阈限值仅为每立方米200——400毫升;而且,异丙醇排放物还会污染环境,异丙醇是一种光化学氧化剂,它与存在地面附近的其它痕量气体一样,受阳光照射会形成臭氧,从而导致所谓“夏季烟雾”现象,光化学烟雾会刺激人的眼睛和呼吸系统,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和植物的生长,因此,异丙醇是一种对环境、人体均有害的化学品,在印刷中减少其用量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网友:
就用工业酒精吧

网友:
还是洗板水好用,环保又洗的干净,价钱也不算贵~!
有条件的话可以使用异丙基酒精清洗,效果也很不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