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的IO小板问题

楼主(2008-12-26):
接到一IBM T30机器,USB不能用,拆开发现USB口附近的一个8脚芯片烧了,字迹模糊,分辨不了,
上找不到这个芯片,量USB的5V直接通到这芯片,有这个主板的朋友能帮我看下这芯片是啥型号
usb不能用

网友:
如果是给USB供电调整的话,可能不用
如果是给USB供电调整的话,可以直接短接试一下。

网友:
飞了1个5V过去就正常了,不过还是想换这芯片

网友:
我都是直接飞线,这个IC是受信号控制才输出的一个双路场管IC,可以不用换的,5V直接飞线好了。没任何影响的。

网友:
对,飞线就好了,要保险点的话串联个保险电阻,防止以后意外短路损伤其他电路

网友:
客户不愿意啊,所以我就想换芯片啊

网友:
谁要让他看到你修呢。

网友:
客户是老大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