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PHILIPS黑屏

楼主(2008-12-26):
15寸PHILIPS黑屏,
动下显示器后面的数据线
(PS:不是与显卡连接那头,是与屏幕连接的地方)
就能正常显示了请问各位大大们用换数据线么???
老是一会儿闪下就没了,动动线又好了,不断死循环.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换根数据线看看!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换数据线看看吧,

网友:
拆开看没?若不虚焊的话就换线。

网友:
应该是有虚焊的地!

网友:
RGB H V 这五根线,少h v 两根其中一根就会黑屏!少其它的就会偏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