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05DX,开机只有一光标在闪烁,无任何反映

楼主(2008-12-26):
V505DX,开机只有一光标在闪烁,无任何反映  电流到95左右   诊断卡抓不住代码

但有时候,还能过去,  到自检画面了  (极少数能过去(

找了一样的板子,H8 BIOS  显卡都换过了,北桥也做了, 都不行   没思路了

V505,开机只有一光标在闪烁,无任何反映

正常的时候,看到这个光标后,在屏在晃二下,   就可以看到自检信息了,

有没有朋友们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给点思路

网友:
本人遇到过一次是系统安装不过去,cpu加散热硅脂就好了,不过这样的问题你可能已经排除过了,解决的话上来给兄弟们留个话吧!

网友:
顶顶 在等 等 看

这个机器的显卡和R32的是一样的,M6--C16    无铅板  独立显卡的
有没有碰到过的朋友   给点思路

网友:
换个显卡板

网友:
是不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BIOS设置问题

网友:
是不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