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昂达N61G主板时钟信号问题

楼主(2008-12-26):
CPU---AMD754,北桥---NF6100,南桥---NF410,I/O---W83627HF。这种主板的时钟芯片是什么?它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谢谢高手赐教!

网友:
时钟集成在南桥中,通过25M晶振取频率内部分频

6100图纸,参考下

网友:
楼上的是正解

NV公司的CHIPSET,时钟功能都集成在桥内了

网友:
看了电路图,终于明白了,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