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液晶开关BLON电压信号的问题!

楼主(2008-12-26):
一液晶经测不是高压板坏,导至不亮,而是在按下电源开关后有4.2V开关电压此时背光能亮10秒左右就息掉了,经测是BLON信号从4.2V变成了0.2V了,导至背光不亮了!
这个液晶用电源适配器的那种,这个开关信号如何去修理?
一般是直接开关还是经过主控芯片??
主控方案是:GENESIS gm5621-LF的!!!!
[
]
芯片

网友:
晕,难道没有人回答吗》?》》!!!
哪位有这方面的经验提供一下哇!!!先谢了!!!

网友:
你首先要看待机指示灯亮了没有?绿灯亮!表示接主机的信号正常,再测开关信号,如果驱动板上有问题接受不到主机信号,是一样的在10秒后黑屏,这个电压也同样会下降,指示灯橙色亮,因为你没有说明这些情况所以我也只能这样给你分析!

网友:
同上
或是检查下开关信号电路,实在不行就改个信号脚 比如屏供电的3.3V或是5V 这样就起到开关作用了

网友(2009-12-11):
我遇到三台这样的显示器,楼主的是10秒,我这几台只有两三秒背光就不亮了,时间不定,有时半分钟左右,在阳光下可以看到屏幕上有显示。

网友:
请各位多加指点!先谢过了!

网友:
板桥电脑医院
去年的问题还没解决吗?按键查过没?

网友:
不好意思,我也是刚遇到这个毛病,也刚看到这个贴子.
其中一台四个高压控制芯片,有两个有明显烧坏,拆除高压部分换个高压板上去故障依旧.
测BLON信号从4V多变成了0.几V

网友:
一般BLON从主控(内置MCU)或者MCU的某脚出来通过一个三极管然后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