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师傅知道这块主板的品牌、型号

楼主(2008-12-26):
现在的故障是CPU无PG和复位信号

网友:
看样子有点象火龙王的SIS661,一般最常见的不标品牌的型号的主板就属火龙王了

网友:
PCI之间的小标签上有 LZ:661

网友:
现在南桥、IO已经更换还是原来那样。求解?再就是那位有这板子的BIOS文件

网友:
PG信号来来自于南桥,RESET来自于北桥。

网友:
没见过这种 “轻拿轻放”牌的板子
BIOS代换原则,芯片组,IO 时钟

网友:
难道没有知道的吗?IO:IT7805 南桥:sis963Lua 网卡:RTL8201BL 那位有这种板子的BIOS文件。

网友:
有点像顶星的板子,你在百度上搜顶星主板的图对一下看看。希望我没有记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