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问题,MAX1845产生电压

楼主(2008-12-26):
请问MAX1845是根据什么产生不同的电压,2.5V  1.25V  1.8V  1.2V
新手区没有答案才来发帖请教。

网友:
不好回答,稳压电路设置不同,输出电压就不同吧,这个我也没深入研究不能误导你 ,附个图纸,兄弟自己研究下吧,有公式计算的!vout=vfb_(1+r1/r2),个人感觉不是每样东西都要研究到特别透彻,有些东西理解就ok !

网友:
应该是振荡的频率来决定的吧,不知道有没有说错,高手请指教

网友:
我感觉除了我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答案。。继续等答案。。。

网友:
自己去看看1845的PDF文档不什么都有了,文档里说得很清楚的

网友:
我也是刚入行修笔记本的,来学习一下!

网友:
一般1845反馈端平衡电压都设置在1V~这样即可根据分压电阻的比值来设置输出电压~

即电压稳定时满足公式Vf=Vo(R2/R1+R2)~此时Vf=1V~Vo=要求输出的电压~R1R2就是输出至反馈端的电阻~

网友:
简单的说说,MAX1845内部有个时钟发生器,IC供电后就会起振产生脉冲,去推动上下管工作,脉冲频率的高低决定输出电压的高低,经过外围反馈电路去稳定这个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