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一下这个板子

楼主(2008-12-26):
就是下面这个板子,我怎么也搞不出5V的电压来,郁闷死我了...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还有就是,烧保险....

请高手帮我指点出5V的电压应该怎么修,在图上应该检查的地方和关键点...

十分感谢

网友:
顺着5V输出往回找,元件不多,一会就能找到。

网友:
量一下两个整流的中间那个脚有无12V和5V,有就查5V那一电路有无断开或烧保险的(那个座边的应该是5V的保险吧)。你图上的保险应该是供12V给高压部分的。查一下高压部分有无短路。

网友:
左下脚白颜色的那个应该是5V的保险吧

网友:
可能是开关管烧了,顺便查下整流

网友:
我量了一下,那个座子上面的12V是有电压的,而且是很正常
那个保险也没有烧,就是座子边上的那个
请问一下,开关管是那个?
在正面还是在背面....

请师傅们帮忙指出,第一次接到液显的机子,有点找不到感觉...

网友A:
变压器旁边有个单的三极管是 开关管    你顺便也把后面的一个四个角的管子换了 有的那个坏了 也会出现点不亮的!

网友:
说错了 是个四个角的 场消管

网友B:
加个7805
稳压直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旁边有个单的三极管是 开关管    你顺便也把后面的一个四个角的管子换了 有的那个坏了 也会出现点不亮的!

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个7805
稳压直接解决

请问这个怎么个加法???

怎么做才行,请赐教...我QQ:26271922

网友:
你去查一下7805的参数不就行了,另外这一款应该有5V输出的,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测高压板的电压,就是说到灯那里...应该怎么测...

我想知道有没有高压输出,在我上面提供的图片当中,应该测什么地方..

请指点...

网友:
交给会修的人修吧,除非这台是你自己的,足够时间给你修

网友:
看来LZ还是先把电子基础学好点吧!

网友:
我晕,你们没有看见他说12伏正常啊,只是5伏没有对吧,楼主我没有看错吧。这也就是说开关管和电源8脚芯片基本正常了,那里还用换嘛。你现在从你测的哪个没有5伏的地方往回测,估计是5伏那里开路了,你说的保险就是高压供电保险管。这种问题是最好修的问题了,即便是新手也应该不难

网友:
楼主照的够清晰!12V和5V是共一个开关变压器的吧,12V正常而5V不正常那么应该检测开关变压器次级至5V输出端,这路中间一定有无件损坏了,主要重点检查“场管或三极管及外围电阻是否损坏”、快速恢复整流二极管(一般不坏)、保险电阻烧断等。

网友:
5V的输出没多少的元件,先查5V后面有没有短路。再看5V是从变压器出来的引脚(有两个)到三个脚的整流管,先测那里出来5V没,要是没就是你断开后面的保险,再看出来没,没有就是那个整流管坏了

网友:
太感谢了....

就是那个整流管的问题.....

我是修主板和硬盘的,对液晶还是第一次下手,呵呵呵...

最关键的是,这台机子是别人的,不是我的,但是人家不急要,就让我弄弄...我也胆大的去接来修修...

还有好多不太懂,请各位多多帮忙,十分感谢....

TO佛山书童: 本人的技术是很菜,谢谢提点,只是这东西是别人的,要有责任感,所以我没有乱动,还是请高手们指点后,在动手,所谓不打没有把握的仗,在我们维修行业混的应该很清楚吧...在次特别鸣谢你的指点...

网友:
看保险电阻有没有烧!

网友(2009-03-19):
整流二极管,保险

网友(2009-04-24):
加个7805
稳压直接解决
引用 网友B:
加7805电流够么?
要是可以的话 电源板上就都不用5V输出了吧

网友:
7805就OK了清冽支持。。。。。

网友:
曾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最终换开关管附近一二极管解决。

网友:
5V和12V都是从开关变压器次级输出的交流整流出来的,应该很好查的,先找出5V的那个绕组,看有没有交流电压,再看后面的整流二极管是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