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请各位达人 帮我分析下 这个MATS 测试结果..

楼主(2008-12-26):
还搞不清 是 那一片 除了问题 。。。
[
]
问题

网友:
我 通过在论坛的学习 估计是 上面那排 左边 第三片 的问题...
清各位 老师帮忙分析下..

网友:
上面那排肯定是C区了 第二个或第四个,因为这种卡显存定位是不同的
教你一个方法:第一种方法先把第二个拆下再测
第二种方法可以用短接法测出00---15的具体位置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86330-1-1.html
可以参照下十三的这个贴子
[
]

网友:
横着的一排是C组,竖着的一排是A组。C00~C15就是C组从左往右数第2个就是。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上面一排的左1或左4 其实准备判定还是要先短路法一下,呵呵

网友:
横着 第一排左数 第二个 加焊 故障解决
谢谢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康宏伟 也是你的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