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集成块起拨器

楼主(2008-12-26):
转自电子报。

网友:
圆规也有这个功能啊    不错  自己也弄个玩玩

网友:
呵呵
   人才啊?
    这样也行。。。

网友:
四边有引脚的也可以拿下来把??

网友:
原本来现在不用的东西还能这样用啊 !那用镊子应该也可以用吧

网友:
呵呵,真的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网友:
没必要这么麻烦吧 用镊子 完全可以了 如果出现四边型的集成块 这个东西就不方便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是这种老式圆规如今不易买到了!不过这个创意还是不错的!但在维修主板方面用处不大,主板上很少有这类IC。

网友(2009-02-16):
好方法呀,我用别针做的不好用力呀

网友:
用镊子,在前端合适位置截断在向内各折90度边就可以了,我就是这么做的,很好用,各种宽度的可以多做几个,四边形集成块用的就不用截了,直接内折就可以了。

网友:
好妙的主意啊,我用弹簧钢丝做的,不太好用!试试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