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疑问 -- 装本本时如何记住那么多不同尺寸的螺钉原来 ...
新手疑问 -- 装本本时如何记住那么多不同尺寸的螺钉原来的位置

楼主(2008-12-26):
大家好,我是一个刚刚学习修本本的new fish. 我每次拆完本本后装的时候总是记不住那些大大小小螺钉原来的位置. 我想出一个苯办法, 就是在纸上做记录,可是这样效率太低了. 不知到前辈们有什么高招?
记录

网友:
尽量找拆机手册拆机就可以了。

网友:
IBM的拆机手册好找, 可是其它的就不好找了. 不可能每次拿到新本本前花好多时间去找手册, 而且作为新手也不知道去那里找

网友:
有的本本会有长短,粗细,黑白不同八九种螺丝. 不太喜欢每次装完后都多出一堆

网友:
四个字:熟了就行

网友:
分为 D壳,C壳,主板螺丝,和其它一些部件螺丝就可以了,拆装熟练了自然就不用记了,一看就知道啦,凡事开头烦呀

网友:
多谢大家.
请教名词解释, 我的理解不知对否?
A壳 - 面板
B壳 - 液晶板
C壳 - 键盘
D壳 - 底板
现在有一种我不会弄错,就是底板的, 一般都是穿透的孔

网友:
我只要瞅一下螺丝孔就知道要上什么螺丝。特别要注意螺丝的长短!

网友:
螺丝装不全很正常的,我一般原则是,关键部位一个也不能少,其他搞不清的,能用短的我就尽量用短的,安全。外面的螺丝装完补齐就好了,不然客户见了要说的。一般来说没有修过的机器要多个3-5个螺丝,修过的机器经常还差螺丝呢,我还得贴,呵呵

网友:
如果是黑色外壳的机子外观螺丝一般都是黑色地,固定主板的螺丝大多是白色地(如果有白色螺丝的话)

网友:
9楼说地对主要是关键部位的螺丝和外壳上的必须有!~其他的不是很重要!~

网友:
这么多装机高手,学习了,呵呵

网友:
除了分层放螺丝外,你也可以用数码相机拍一下每层。装的时候,可以调出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