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不亮的板子,

楼主(2008-12-26):
一块不牌子的奔四主板,前一天,客户说显示器坏了,结果一看是显卡坏了,更换显卡后好了,第二天这《客户又打电话说电脑又点不亮了,去一查,看主板上有四个电容起包,换过后,,还不亮,测试卡不走码,各部分电压正常,。。。经检查cpu风扇装反本应向散热片吹的结果向上吹了不起做用,换回来后还无济于事,,,,不知是哪的毛病

网友:
替换处理器和检查所有MOS供电管

网友:
检查一下电容型号是否一原型号一样,再不就是检查一下CPU座,或者清一下BIOS,最后换个CPU试一下,检测卡也要换个槽

网友:
长时间不散热是不是CPU烧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