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4 939 940 am2桥开焊问题

楼主(2008-12-26):
754 939 940 am2桥开焊,往往不好判断,那位老师有没有好方法,快速判断是否开焊
方法

网友:
打值呀
桥到PCI,到CPU,到PCI-E,到CPU的值。

网友:
按一下桥再说啊。一般看到独桥的板子,我就有把把它扒光了再好好温暖一下的冲动。

网友:
就是啊,直接点儿就用手按吧,大部分都能按出问题的,如果还不行的话要是不跑码的换了IO不行也直接加焊桥吧,

网友:
谢谢大家!!!我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