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390 旭日420低温AC不能正常开机的问题

楼主(2008-12-26):
昭阳E390 旭日420低温AC不能正常开机的问题
该故障仅在单独AC电源开机且温度较低时才会出现
和当地联想维修站联系更换主板

网友:
开不了机的时候,测一下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网友:
查低温下待机电压......及32K时钟及复位等..........及ac/dc转换电路

网友:
这个问题碰到很多,但是不清楚什么原因造成的,能不能把根本原因说的详细些呢!

网友(2009-04-03):
哈哈。。。这个是工厂设计问题,要改料的,好像是个贴片电容,换成大一点的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