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昭阳E280L及旭日125(910)系列笔记本风扇长转问题

楼主(2008-12-26):
在纯dos环境 :运行autorun.bat
刷新之后,请进入BIOS设置界面,进行“Load Setup Defaults”操作,保存后退出。

网友(2009-03-29):
不知道能用不 谢谢

网友:
E280S的可以用么?我着急啊!

网友(2009-06-11):
应该有这种情况。把原来的BIOS备份一下,写入新的试试,不能用写回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