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4ge-mx无内存供电

楼主(2008-12-26):
开机不跑马!内存供电管G级无电压,求助G级电压哪来的?跑线跑不出来!
D级有3.3v.短路G级和D级.,S级有1.8V<2.5V开机跑马不过内存!
G级直通ATX 5V  S级测有3.3V不敢上内存!
问 rt9173b是做什么用的?是内存供电的PWM吗?

望高手指点,或给个电路图

网友:
要短路就把那MOS管的DS极短路啊。你把GD极短路有什么用?
RT9173是给内存槽外侧的排阻供给上拉电压的。其第四脚应是1。25V输出。

网友:
对啊!!!呵呵,就是要个S级出个>2.5V的电压.不过我现在直接飞线G级给了个5V好了!!!但是我想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地方坏才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指的是sop-8的吧4脚VOUT?我的是252-5脚的.内存供电,也就是北桥的2.5V没有的话RT9173B  VOUT<1.25v

网友:
找 一定 有~  量主板的   LM324   RT9202 一些14个脚 个8个脚的管子~~

网友:
DDR1 3.3V电压在可承受范围

网友:
一般华硕主板的内存供电管,应该由LM324控制。
中间可能接的有102的电阻。

你说的可能是RT9173B,它的功能和RT9173A完全一样,无非是一个3.3V的驱动电压,2.5V输入,地线,1.25V参考,1.25V输出。
先把内存的2。5V修出来,再看一下1。25V参考电压对不对,一般是由2。5V通过两个一样大的电阻分压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