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刀杀小鸡大家看下块810

楼主(2008-12-26):
810T紫色公板通电正常无CPU供电,电源IC为RT9238其28脚供电正常12V,IC换过一样,而受它控制的CMS管G全无电压,应是RT9238的工作条件没达到吗,大家给个意见。特别是PG8,9也无电压,好的有3。3和12V。

网友:
没有5VSB吗,测管的G极看对地阻值是否正常,VID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有5VSB,G极对地正常下掉它也无控制电压,VID线路正常无断。

网友:
我再次的诚恳的请各位给个意见呀,I/O都换了,下一步准备的做桥了但那样总是乱修了。

网友:
太感谢楼上了原来这个问题人家早就注意到和想了这么多,有了这么多分析再修不好对不起人了,等修好了发结果上来!

网友:
9238爱坏,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