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充电的问题

楼主(2008-12-26):
用电池正常,同时用电池和适配器,老是一会充电一会不充电不停的跳,想请教下大家是何问题?充电

网友:
你系统装过没有啊

网友:
可能是你的一个10欧的电阻不良了

网友:
电源适配器功率不够或者电源口接触不良

网友:
楼主可以量下Q8和D47这两个管子试下.还有~~是不是电流过5A了才闪下呢?4435也会坏的哦.

网友:
换了个Q8之后,之前的问题是没了。可是不充电了..只要插上电源不充电,拔了之后那个充电标志也不消失,一直是充电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