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MC纯平中间往下黑横线干扰

楼主(2008-12-26):
求助一台17寸EMC纯平显示器用一会下面黑横线干扰,场块 -12V滤波电容换了,tda8172换了还不行,-12V整流二极管换了,滤波电容换了也不行,没思路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检查下场线性相关的元件。

网友:
多是电源+300V滤波电容不良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