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明基维修

楼主(2008-12-26):
一台17寸明基接上电指示灯正常没有显示BENQ的LONG 。想是高压的问题。拆开一量给高压供电的保险坏了。在一测有一组的C5707 9024坏。在检查故障的时候看到两个C5707中间有一个电容U 22 160有一个脚有明显虚焊。一看那个电容的侧中间有一点变形了。这些换了以后测试OK!
如果像以前一样换C5707今天应要烧几对。哎做维修的还要先观察在动手!

网友:
支持 但别的地方还是要帮人家焊一下 这样时间才能用的长些  这样人家才会说你的技术是一流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指点

网友:
那种机高压变压器也虚焊一样要补!!!

网友:
明基的通病,换掉就OK,对,
!它的高压变压器确实是容易脱焊的,一般都全部焊锡一遍

网友:
明基的易返修 ,一定要焊好

网友:
有价值,谢了

网友:
在维修过程中明基显示器出现这种情况太多了,一般都是脱焊或C5707,9024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