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632的12V线性稳压电源去向

楼主(2008-12-26):
ibm A22 待机电流达170mA,max1632温度异常,测得12V线性稳压输出只有1.6V左右,对地电阻45欧左右,请熟悉A22的朋友指点一下12V去向。

网友:
加电烧起来看看

网友:
你看看附近有没有场消管坏了!

网友:
正常芯片发热的原因有两种  一  芯片本身有故障短路造成  二   芯片后级电路有漏电或短路成电流过大引起的发热     这个应先换掉芯片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3.3V,5V正常,REF2.5V正常,估计后级短路,但没图纸,看来只好加电烧了

网友:
机器不能再通电了,拨下电源,用电击法找到短路的地方

网友:
回复 楼主:

别再通电了,断开主板负载,用电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