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复位就OK...?

楼主(2008-12-26):
最近碰到好几个板子认不到CPU
然后点一下复位键就认得到了
而且接下去的跑码都正常...
请问关于这类故障大致应该往哪查?
具体有哪些部位会导致这种问题...?
cpu

网友:
我遇到过,电容问题,不晓得你的是否一样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是块462的 没修好.希望哪位大哥讲讲.

网友:
我想应该是CPU的复位部分出了问题把.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是块845的 没修好.希望哪位大哥讲讲.

网友:
复位才能行吗,如果强行关机,再开机会不会好呢

网友:
COMS电池 BIOS 晶振

网友:
查整个板子的复位电路,肯定有出问题的地方

网友:
门电路坏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