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9宽屏型号LW974

楼主(2008-12-27):
此机的主控为RTD2533V,带7496功放。DVI接口。求助驱动板程序及刷写方式! 在此先行谢了!那位高手指点一下,这板上就看到有PM523BA4也不知道是那个厂家代工的,所以只有求助!!!!!!!!!!!

网友:
先刷 19宽的通用程序 然后再一样一样试验

网友:
你有这机的程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厂家的板?用乐华的刷吗?客户急我换了通用板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