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2笔记本

楼主(2008-12-27):
海尔A62笔记本,显示器显示内容全部变成了反转的,也就是白的显示成黑的,黑的显示成白的。开机就是这样。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

网友:
外接看看,要是外接也是好的的话,那就换个屏试下,应该是屏的问题多点,还不行就是显卡的问题,,其他没可能了 。。。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有没有可能是显示器信号线的问题?

网友(2009-04-01):
从屏线上面可以量到北桥给它的信号  很有可能是以为北桥虚焊或是掉点

网友:
按照白屏修。主板上有个保险丝连三伏给屏用的!

网友:
按照白屏修。主板上有个2A保险丝连三伏给屏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