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电源吱吱叫,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08-12-27):
第一次修电源,以前也修过东西,但实属菜鸟,希望前辈多多指教!
接电就发出吱吱声,短路绿线,风扇可转,吱吱声仍有,接光驱可正常进出仓!拆开观察,发现1000uf/10v电容有轻微起鼓。
焊下了电容,但手上暂时没有好的电容,接电实验,吱吱声依旧。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毛病,如果换上好的电容吱吱声依旧,就不知道从哪下手了,希望大家能指导我!感谢!!
电源

网友:
啸叫一般都来自后面低压部分的滤波电容,先把这两个1000uf/10v换了吧,你取下后还叫,是因为这两个电容已经失效了,焊在电路板上和没焊上都是一样的,所以症状没有改变。
顺便说一下,如果可能最好把低压区的滤波都换到,一个到寿命了,其他的估计也差不多,即使不鼓包,内部电解液蒸发的也差不多了。

网友:
除了风扇 还会有地方发出声音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二楼!等回头买来电容换上试试再说!

网友:
电容,二极管,电阻都能发出声音

网友:
通电后有吱吱响有两种情况,1是没有短路绿线时响,是辅助电源部分问题,可能是负载过重,常见有5VSB稳压二极管击穿或者电容漏电.2是短路绿线时响,要查494的8\11脚是否有2.2V的电压.可以先量一下主开关管的CE极电压是否相同.还有就是主电源的整流和滤波是否有变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