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驱动板刷写的困惑

楼主(2008-12-27):
问题如下:
1。乐华通用驱动板烧错程序,现在没法烧进去(保修期已过)是RTD2523芯片,有什么方法解决?
2。所谓刷程序,如乐华板(有IC 24Cxx和RTD2523其他芯片),是刷入哪个芯片?

网友:
2025的 刷错了 显示红颜色 但是还可以再刷啊 那东西刷写程序 好象没撒限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如下:
1。乐华通用驱动板烧错程序,现在没法烧进去(保修期已过)是RTD2523芯片,有什么方法解决?
2。所谓刷程序,如乐华板(有IC 24Cxx和RTD2523其他芯片),是刷入哪个芯片?

1.香港乐华的驱动板,有折衷的解决方案,但也不能保证100%有效.
2.所谓的刷程序,是刷到RTD2120L上,而不是你说的那两个芯片 .